如图中调光电路,求问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3-06-18):
(图片)

楼主:
泡杯茶,坐等解惑!

网友A:
这个电感可以去掉的吧,搞得不好,附加的电容电感反而导致可控硅击穿损坏。
估计是抗干扰用的,减少电磁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感可以去掉的吧,搞得不好,附加的电容电感反而导致可控硅击穿损坏。
估计是抗干扰用的,减少电磁辐 ...

请问怎样抗干扰?可以解释下么?谢谢~

网友A:
串个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干扰自然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干扰自然小一些。

那您的意思是抗进电交流电的干扰?还是别的干扰?我理解的话:电感阻碍电流变化,那么交流电方向变化受阻碍,用在这里好像对电路有阻碍作用啊~,,,我知道我的理解是不对的,所以求赐教

网友B:
不是“抗进电交流电的干扰”,而是减少此晶闸管电路对其它用电设备的干扰。
不是怕别人干扰它,而是防止它干扰别人。
另外,可以减小晶闸管电流上升率。

网友C:
电网中有高频干扰,一个电感的感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增加的,对高频干扰具有阻挡和损耗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抗进电交流电的干扰”,而是减少此晶闸管电路对其它用电设备的干扰。
不是怕别人干扰它,而是防止它 ...

哦!那请教下老师:这个电路对别的设备的干扰是通过什么传递的啊?或者说它怎么就干扰别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网中有高频干扰,一个电感的感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增加的,对高频干扰具有阻挡和损耗的作用。 ...

谢谢!学习了!

网友A:
可控硅导通和关闭瞬间,会通过传导或者辐射的方式对外干扰,具体表现就是旁边的AM收音机会有杂音。
如果在可控硅上并联一个电容,虽然电容可以抑制干扰,但是电容快速充放电,会加大干扰,可控硅也容易损坏。
滤除干扰,最好是L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导通和关闭瞬间,会通过传导或者辐射的方式对外干扰,具体表现就是旁边的AM收音机会有杂音。
如果在 ...

谢谢!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那请教下老师:这个电路对别的设备的干扰是通过什么传递的啊?或者说它怎么就干扰别人了? ...

晶闸管导通使电路中电流突然上升,电流波形大致可以看成阶越函数,含非常丰富高次谐波,这些高次谐波会对其它设备造成干扰。
加电感后会使电流上升比较慢,谐波分量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闸管导通使电路中电流突然上升,电流波形大致可以看成阶越函数,含非常丰富高次谐波,这些高次谐波会对 ...

对我来说有点复杂,我记住电流突变产生谐波对设备有干扰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闸管导通时的突波电流超过di/dt規格立即会燒毀晶闸管,串联电感以降低突波电流量。 ...

这样理解的话,是防止晶闸管烧坏的原因哦!谢谢,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