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103系列的DA不见了?

楼主(2013-06-18):
我记得103系列的100脚封装有DA的,但GigaDivice没有,是这样吗?

网友A:
GD32F103VB 系列是没有DA的。

网友B:
现在GD32F103系列的100脚的只有V8和VB两个型号,这两个型号是没有DA的,ST的这两个型号也没有DA的。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C:
我觉得GD的芯片既然要兼容ST的芯片DA这么重要的外设应该不会没有吧。

网友D:
ST的VC的才有DA

网友E:
看样用户需求没吃透.光顾的高仿了...
看看stc,就知道山寨应该怎么做了

网友F:
ST也分低、中、高端产品,ST的VE以上才配DA,有利于控制成本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G(2013-08-28):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你是GD的技术支持?

网友G(2014-01-27):
两家都没有的

网友H:
蝴蝶的也没有,有的GD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