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封装里面如何放两个不同DIE的问题

楼主(2013-06-18):
我有一个想法,想把一个单片机的裸片和一个外设的裸片放到一个64PIN的封装里面弄成一个芯片。不知道是否可以。哪里有做这个活的地方。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直接去找有流片能力的厂家就可以。
但是费用一般在几万到几十万。

网友B:
分别做出来,在打线就可以了吧,很多封装厂可以做的。

楼主:
最好有经验的,做过的介绍一下这样的厂家的联系方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