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 DDR2扩展问题。

楼主(2013-06-18):
请问,arm的最小访问时32位的,一般寻址的时候自动屏蔽低两位地址,可是在三星的原理图中却看到的是直接地址相连,也就是Xm1(2)ADDR[0]  对着DDR2芯片的 ADDR_0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不应该是Xm1(2)ADDR[2]连接ADDR_0吗?

网友A:
死读书,读死书

网友B:
楼主,访问8位和16位怎么办?

楼主:
呵呵,真是死读书啊,在数据手册中看一下即可,想想寄存器设置为宽是干什么的,就是控制WITH的大小啊,呵呵

网友C(2015-01-13):
不同的arm是不同的,我用的arm接16位的SDRAM,是偏移一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