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请教下3C认证测试的问题,关于测试机构和标准方面

楼主(2013-06-18):
现在有一款产品,入口是有线电视信号,出口是TCP/IP包,无线传输。同时可上网。

看了很多地方,不知道应该报什么产品类别去测,看到最接近的是电信终端类

另外,测试依据什么标准来测?具体会有哪些测试内容。根据目前掌握的应该是安全和电磁兼容(S&E),但不清楚具体内容

再就是测试机构,现阶段主要想做摸底测试,还不到拿证书的阶段,公司在北京。
了解到的比较权威的是 电子工业安全与电磁兼容检测中心  ,北京亦庄那边那个,测个EMC要5000多?

刚涉及到这些,还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首先需要确定产品所属的行业,测试标准以及检测地点,找到发布的认证规范标准,然后才有针对性的去摸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需要确定产品所属的行业,测试标准以及检测地点,找到发布的认证规范标准,然后才有针对性的去摸底 ...

行业是数字电视,检测地点 最权威的就是CQC下属的那个 S&E检测中心,,

网友B:
1、找一家专门处理3C认证的公司
2、给钱

自己送去检测,成功率几乎为0%

网友C:
很多地方可以摸底
一般RE一小时 600~ 800元
CE一小时 500元
ESD,Surge一小时 400元
3C的要求还是比较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业是数字电视,检测地点 最权威的就是CQC下属的那个 S&E检测中心,,

最好去指定的部门摸底,管好关系是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地方可以摸底
一般RE一小时 600~ 800元
CE一小时 500元

这位仁兄的回复好像跟我的需求比较接近,有没北京的地方可提供参考?

网友D:
基本都是按小时收费,证费用另计

网友A:
北京交通大学电磁兼容实验室可以摸底

网友A:
北交大实验室是按项目收费的,出不出报告也会有差异,具体可以商量的

网友E:
你可以来找我们实验室,也在亦庄通过实验室认可,可出测试报告。权威,13810333978

网友F(2013-07-20):
什么行业对应什么测试,然后去深圳先摸底,摸底测试机构特别多,价格400-1000元每小时不等,测试项目不同价格不同。

网友G(2013-10-31):
可以登陆“我要测网”看相关信息,也许能找到你要的检测机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1、找一家专门处理3C认证的公司
2、给钱

不能这么说,我们很多产品都必须自己送测,每年大概15款只有,10年来成功率100%,无一失败。

网友H:
CCC认证主要是安规检测,对于功能并不作要求。

如果你的产品没有无线发射部分的话,则基本上和一个常规电子产品没有太大区别。

CCC下属的认证中心速度很慢,你可以找代理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H:
CCC认证主要是安规检测,对于功能并不作要求。

如果你的产品没有无线发射部分的话,则基本上和一个常规电 ...

谢谢yewuyi 版主

好久没进来了,谢谢11楼和14楼提供的信息

网友I(2013-12-29):
你这种产品应该是B类电子产品。
至于用什么标准,这要看你的产品出什么地方。国内就3c。
欧洲就CE。美国FCC,日本VCCI。台湾BSMI,加拿大CSA。。。等等。

网友J(2014-08-11):
学习一下 ,正好要用到

网友K(2014-09-11):
学习一下 ,正好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