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启动代码问题

楼主(2013-06-18):
各位大侠,
  STM32有三种启动方式,不是很明白。
1,用户FLASH启动----用户的外置FLASH启动?这种用得不多吧?
2,系统存储器启动---即系统的FLASH启动?一般都用这种。
3,SRAM启动-----用于的外置SRAM启动?是不是所有的代码都写在SRAM里面,这样是不是需要电池使代码不至于系统断电后丢失?SRAM刷新代码的次数应该要比STM32内置的FLASH次数多吧?
   SRAM启动相对系统存储器启动性能不会差吧?
  十分感谢!

网友A:
  STM32有三种启动方式。
1,用户FLASH启动----是用户的内置FLASH启动.   一般都用这种。
2,系统存储器启动--- 即系统的ROM 启动。 一般是 ISP 情况下才用
3,SRAM启动-----       用于的内置SRAM启动.

网友B:
补充第2个问题,这个ISP是ST厂家固化的一段程序,配合PC上的软件,通过USB或者串口对单片机进行编程。

第3个问题,SRAM启动,在Flash存在读取速度瓶颈的时候,比Flash启动快,原来存在瓶颈的单片机,可能会将代码读到RAM里执行,以提高执行速度。但是STM32不存在Flash瓶颈问题,所以启动速度相当。SRAM启动主要用于频繁更新程序(多在调试时)避免Flash慢腾腾的写入速度,而且确实不能断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补充第2个问题,这个ISP是ST厂家固化的一段程序,配合PC上的软件,通过USB或者串口对单片机进行编程。

第3 ...

这个回答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第2个问题,这个ISP是ST厂家固化的一段程序,配合PC上的软件,通过USB或者串口对单片机进行编程。

第3 ...

多谢大侠,
  我想用SRAM启动,因为确实需要频繁刷新程序,担心FLASH会烧坏。SRAM启动只能用内部的SRAM?外部不行?我用的STM32本身只有64K的SRA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我想用SRAM启动,因为确实需要频繁刷新程序,担心FLASH会烧坏。SRAM启动只能用内部的SRAM? ...

STM32除了引脚上百的,好像没有开放存储器总线的。而且外部行不行就没研究过了。

网友A:
可以在 FLASH 设计一个 BOOTLOAD 程序.
完成下载并自动跳转到 SRAM 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