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几款高速比较器,转换速率在几千伏每微秒的?

楼主(2013-06-18):
(无正文)

网友A:
可否先先分压?

网友B:
比较器参数里一般不会给出速率这个参数,都是用两个参数来表示,一个是延迟,一个是上升沿/下降沿时间,高速比较器延迟可以做到几个nS,上升沿/下降沿也是几个nS,折算下楼主要的速率,绰绰有余。
这方面做的最强的是Maxim,国内SGMC也已经有类似的高速比较器,延迟可以做到7nS

网友B:
高速比较器价格都贵的咋舌,看系统能否变通下设计,用逻辑与门来实现

网友C(点评):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D(点评):
赞同这个想法。

网友E:
比较器有这个指标?OP才有把。高速OP达到这个得倒是有。THS4631,差不多能达到1000V/US,看你怎么用。TI官网一查,很多的。

网友F:
比较器有这个指标?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