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中画元件封装时怎么确定元件的大小

楼主(2013-06-18):
是根据元件的实际大小来画封装吗?可是我觉得画出来的封装好小哦。不明白?谢谢。做回来的板看起来没有那么小呀

网友A:
我一般是买回元器件来,然后1:1绘制外形,边框丝印再外扩一点点。

最后1:1打印图纸,把元器件放的图纸上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买回元器件来,然后1:1绘制外形,边框丝印再外扩一点点。

最后1:1打印图纸,把元器件放的图纸上对 ...

这样子的吗?哦谢谢

网友B:
一般是这样的:对于资料上有封装尺寸的,按照资料上的画,没有尺寸的就把元件买回来,1:1测量画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