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用pwm驱动无源蜂鸣器(已解决)

楼主(2013-06-18):
参考了匠人的那篇**的电路图。写了段程序。用的是定时器4的通道4产生pwm.用PD_15来控制蜂鸣器的通断时间。只需要调出音符1.2.3.即可。调出来的声音不太理想。有没有哪位兄弟做过这类的。求指教。

网友A:
修改一下PWM的占空比试试

网友B:
不知道啥叫 "不太理想"?
音量?
音色?
电路的几个参数都可以调整一下, 也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什么波形你最 "理想". 凑个好效果吧

网友C:
最好有一个量化的指标   这样比较好分析   个人的理解

楼主(2013-08-12):
已经解决。调出来的效果较满意。我发了个帖子里面有代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