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帖,如何制作标准电压或者标准电流

楼主(2013-06-18):
如题。

本人近期在办公室讨论高精度6位半电压表。想到,精密仪器只要用料好不是量产,自己也可以制作出来。关键是,没有一个基准。
讨论中得出,温度的0度和100度可以用水制作出来。但是基准的1A电流或者1V电压该怎么制作出来。或者是1Ω电阻。

网友A:
校准6位半有难度,一般要用多量程的校准仪。
自己检查的话,也可以用单输出的基准,但很多商品的基准是校准校准仪的。
单输出的基准,电压的话常用10V,当然也有1V和1.018V的。电阻常见10k的,1欧的也有但比较难用。1A的话就很不常见了。
自己制作基准,需要有一定的经验、一定的材料,而且要有更高级的基准来对比。
具体说,10V基准一般是用LTFLU或者LTZ1000作为7V核心,加上很多外围电路,包括7V转10V的升压。
10k电阻制作看起来比较简单,需要金封线绕或者金封金属箔电阻。
可以去38度论坛看看,那里就是DIY基准起家的。

当然,买现成的话,Fluke 732B电压基准,要8W左右,742A的1欧或10k标准电阻要3W多每只。

楼主:
非常感谢,其实这个话题也就是办公室聊天说起来的,还有就是我想Fluke他们的基准是怎么做出来的,仪器仪表总要有个基准吧,就像计量的质量原器,长度原器之类的

网友A:
是的。其实基准最重要的指标是老化,或长期稳定性,其次是温度系数。这两个做好了,就能保证基准是稳定的。
至于是否准确,要去国家计量部门标定或传递即可。Fluke也有自己的基准实验室。

6位半万用表内部常用LM399做基准,8位半的用LTZ1000。

电压基准和电阻基准的的标准,现在都是自然标准了(不是实物基准),用约瑟夫森效应和QHR低温复现。
话说长度基准也自然化了,被规定为与光速有关。现在只有质量基准是实物基准(千克原器),不过也在积极探讨自然基准(比如硅球)。

计量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