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loader下载与BKP的temper脚冲突的疑问~香水哥求助

楼主(2013-06-18):
最近调试完成了bootloader下载,但是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BKP的TEMP的管脚拉高以后,空的STM32F103RF无法写入程序,但是把TEMP的管脚拉低以后,程序能够正常写入。不知道是否是这个芯片的bug。

网友A:
我这个引脚是悬空的,能用BOOTloader下载App 。
这个引脚好像跟RTC有关,这么就影响到程序下载,是不是在bootloader里面操作做某个外设了,影响到了APP的下载,等待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