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45P默认数据时0x00还是0xff?

楼主(2013-06-18):
如题所示,X5045P上面也没有说原始数据时什么,程序读出来是0x00,但是以前用的一些其他的EEPROM貌似都是0xff,所以想问一下有搞过X5045P的前辈们是0x00吗?还是我程序不对。

网友A:
看数据手册,0XFF啊!咋还用这么落后的东西!现在芯片内部一般都集成了WDT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手册,0XFF啊!咋还用这么落后的东西!现在芯片内部一般都集成了WDT的哦! ...

手册上没写啊

网友B:
你要验证是什么,就在某地址 写一个0xAA,然后将该地址的值读出来 看是0x00? 如果是0x00的话  可能程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验证是什么,就在某地址 写一个0xAA,然后将该地址的值读出来 看是0x00? 如果是0x00的话  可能程序不对 ...

读写都正确,例如现在01地址写一个数据,然后读回来,也是正确的。然后去一个新的地址读,读回来的都是0x00,因为之前使用过的EEPROM默认都是oxff,所以有点不放心。

网友B:
那就0x00呗。可能二手的芯片 被人擦写用过了

另外:用eeprom不应该去关注默认是0xff  还是0x00  靠默认值做判断太危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0x00呗。可能二手的芯片 被人擦写用过了

另外:用eeprom不应该去关注默认是0xff  还是0x00  靠默认值 ...

其实我用默认值去判断是不是第一次上电,要不要写数据进去,之前因为都是0xff,所以也没多想,然后换了个x45045eeprom,就不一样了。发现默认值都是0x00

网友B:
其实我用默认值去判断是不是第一次上电,要不要写数据进去

不应该这样操作,你应当在eeprom的 比如最后2字节 写一个数据的CRC32 值

看CRC32不对的话 再第一次上电 写数据进去(此时可以冗余判断 到底是几个备份对? 还是完全没写过数据)

网友C(2016-10-25):
5045的RO引脚连接单片机,但是程序中没用的这个引脚,我将该引脚直接做IO口使用行吗?用断开5045的RO引脚吗?5045的RO引脚会输出高低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