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频晶闸管

楼主(2013-06-18):
要控制250V/70kHz的交流(近似方波)电,电流2A,导通时间1秒以内,想到了晶闸管,但是之前没用过,搜了些型号好像都是工频用的,高频的都是功率太大的,请教下坛友们,这种高频电源可以用晶闸管控制实现吗?最好封装不大于TO-220,多谢了!

网友A:
用功率MOS管吧。

楼主:
用mos管那就不能用它专用的电源了,是用mos管控制250V直流产生一个70kHz的交流电吗?

楼主:
说错了,还不是250V直流,它那个交流250V是有效值,还要更大了,快400V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mos管那就不能用它专用的电源了,是用mos管控制250V直流产生一个70kHz的交流电吗? ...

你首帖的意思,我理解为已经存在一个250V/70kHz的方波电源,你希望用晶闸管控制该电源的“通”和“断”,而并非用晶闸管产生这么一个250V/70kHz的方波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错了,还不是250V直流,它那个交流250V是有效值,还要更大了,快400V了

你首帖说是方波,方波峰值和有效值相同。

楼主:
不友好意思,描述不清楚可能^_^,我意思就是目前的双向晶闸管是不是不能控制100kHz的交流电源(或者方波交流电),目前的双向晶闸管一般最大能控制多高频率的交流电?谢谢了!

楼主:
看晶闸管的datasheet不知道哪个导通时间是否决定它的使用频率,还是还有其他参数。

网友A:
没有查资料,仅凭印象,高频晶闸管不能工作到100kHz。
现在MOS管可以工作到数百V、数A的,大概两圆上下,可能更低一些。

楼主:
谢谢maychang了,还是我晶闸管搞的不清楚了呵呵

网友A:
晶闸管的电压电流容量,MOS和IGBT现在仍无法与之相比。但你的电压电流都不太大,MOS完全可以胜任。
MOS和IGBT的速度,晶闸管也无法相比。
所以,你的要求还是用MOS比较合适。

网友B:
对于晶闸管来说1kHz的频率已经是属于“高频”啦,可在一般的电子应用领域,那才属于“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