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知道gps信息如何获取当前地址

楼主(2013-06-18):
通过服务器知道可以,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获取到当前地址

网友A:
GSM 基站定位
或者再加个GPS模块算了,也便宜啊

网友B:
你指什么地址?IP?地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指什么地址?IP?地理位置?

我指的地址是中文的那种,不是经纬度

网友B:
地理位置需要有电子地图软件进行解析才行,GSM和GPS模块本身无法实现。

楼主:
嗯,我知道这一点,今天问了代理关于GSM模块定位的事,具体我没测试过,他说基站定位的模块能获取到中文的地址信息。所以我就有疑问,他的gsm模块就在里面跑了一个tcpip的协议,能过获取到中文信息,如果我获取到了GPS信息也能用类似的方法得到吧应该。

网友B:
GSM模块本身无法定位,需要外加GPS或者使用AGPS模块,后者的定位信息来自移动网络。至于你说的代理答复,那根本就是外行的胡言乱语。

楼主:
gsm模块的定位其实是获取到当前基站的基站号,获取到以后,应该是通过GPRS来获取到当前基站的GPS信息,当然基站的经纬度也是通过基站的GPS获得的。我的想法是既然他都能通过GPRS获取基站GPS信息,那获取到中文也应该行吧。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C(2015-01-28):
我想问,我在用SIM808这一模块。原本这个模块配置的GPS天线太长,有没有一些可以短一些的?改怎么去改呢?求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