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18):
自己做的板子,STM32+TJA1050,跟CAN设备通信没有问题,但是两个板卡之间通信时,总是没有反应

把其中一个的UART引出来,通过串口来监控,现在加了一句,如下图所示:

就是等发送状态变成CANTXOK,但是串口上收到的全是‘E’,说明程序就死在while里面了

请教香主、前辈等,这是啥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解决?谢谢:handshake

楼主:
我用了 CAN_GetLastErrorCode 函数来读错误代码,是0x30,即ACK错误

网友A:
或许是双方波特率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双方波特率不匹配

波特率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板子的终端有没有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的终端有没有匹配?

您的意思是终端电阻吗?
两板都接了120欧的电阻

网友A:
如果两个板卡 分别 跟CAN设备通信都没有问题,
只是两个板卡之间通信有问题,那倒是比较奇怪了。
有什么明显区别吗?

网友C:
不懂,求明确指教

网友D: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需要好好看看先   顶一个

网友E:
CAN总线群208700100

网友F(2014-10-22):
改为==CANTXOK之后,发送数据成果后,就进入串口发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