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关于晶振的选项

楼主(2013-06-18):
如图,电路板上用的是8M的外部晶振,软件上设成25M,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吗?或者说可以,不用改?

网友A:
按照教程上的来设置   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B:
这个设置应该是配合仿真时候的吧!
如果是直接下载到板子上,这个参数设置和没设置貌似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