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B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

楼主(2013-06-18):
板子上有一块stm32和SPARTAN-6及一些视频处理芯片,当修改stm32对其他芯片的配置后 MCB不能正常使用,用逻辑分析仪查看写入数据,发现给出cmd_en后 写fifo里的数据仍然是64 没有减少,wr_count一直为64没有变化  cmd_full 为低。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相关信号分析原因啊

网友A:
感觉是某些信号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某些信号有问题。

嗯嗯,解决了,另外一块视频处理的芯片配好后就可以用了,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是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解决了,另外一块视频处理的芯片配好后就可以用了,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是能用了 ...

恭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