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时间设置,AD值相差很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6-18):
AD, dc, ADC, TI, sam
stm32的AD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两种时间设置,AD值相差很大,是什么原因?
其他值设置AD值就差不多
难道不能用1.5?

网友A:
是不是时间设置越长越准确?多实验几个参数试试看

网友B:
采集精度提高  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C:
信号内阻! 输入阻抗都要考虑的。你以为都是超导,并且信号源可以提供无穷大的电流?

网友D:
赞同4L所说,要考虑信号源的内阻。
关于阻抗匹配,可以看相关STM32 datasheet 里ADC的关于信号源的内阻 的相关表格和计算公式。

网友E:
我觉得AD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小一点,AD的偏差不应该如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