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的比较器谁用过啊

楼主(2013-06-18):
stm32f3的比较器谁用过啊,我现在用比较器把正玄波转换成方波,然后用输入捕获测频率,但是现在没有反应

网友A:
没有用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B:
那是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值设置得不合适所造成的,,

网友C(2013-08-05):
这也说明采样的时间有短,得到的数据变化越大

网友A:
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