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六路PT100测量电路

楼主(2013-06-18):
U4 R1是一个1mA的恒流源。
R4、R5是一个23倍的放大器,对于4.096V满刻度的ADC来说,相当于输入满刻度178mV,可以测到200摄氏度。
R6、R7是故意加的5mV正偏置电压,因为LMV358这个运放很烂,输入失调电压有正负5mV,对测量引入的误差很大,既然无法控制这个失调电压的极性,就统一把他拉成正的,消失调电压方法见下文,如果条件好的话,双电源供电可以用op07做放大,失调电压只有0.15mV可以不调整失调直接用,R6、R7可以删除。

测试方法是:
1)U2IO6打开,输入接地,此时ADC=Vos*23,失调电压的23倍。
2)U1IO7、U2IO7打开,输入接100欧标准电阻,此时ADC=(I*100+Vos)*23。
3)U1IO0、U2IO0打开,输入接PT100+2RL(RL为三线制PT100引线电阻),此时ADC=((PT100+2RL)*I+Vos)*23。
4)U1IO0、U3IO0打开,输入接PT100+RL,因为接入运放的高阻端,此时RL3和CD4051的内阻都可以忽略不计,此时ADC=((PT100+RL)*I+Vos)*23。
5)我们回头看看上面测试到的4个电压,根据1)和2)可知I=(ADC2-ADC1)/(23*100);根据3)和4)可知RL==(ADC3-ADC4)/(23*I),那么PT100=((ADC3-Vos)/(23*I)-2RL,这里面所需要的参数前面都已经计算出来了。

这个电路精妙之处就在于只有R3是需要精密的5ppm电阻,其他所有器件都可以使用最便宜的垃圾货,无论是运放失调电压、R4、R5不准确的导致的增益误差,还有恒流源的各种温度系数,都可以在1)2)两步的测试中计算出来并且消掉。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U1右端必须是恒流源,右端不能接电压+电阻,否则会引入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U2U3的右侧必须接运放的+输入端,这种接法输入阻抗极高,可以忽略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

谢谢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双积分型A/D转换,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对元件精度几乎没有要求,却可以达到很高的分辨率和精度。
但是,楼主这种方法速度比较慢。当然,温度变化不可能很快,所以速度慢些关系不大。

网友B:
前面的电路确实很好的解决了问题,
但对AD转换的分辨率要求稍高点。

这个时代分辨率高的ADC太便宜了。

网友C:
好方法!收藏了~

网友D:
这是个概念不清导致的错误设计的典型事例!很有意思,也很有代表性!
首先,运放的失调电压是差模电压,和gnd毫无关系,这是概念不清之一。
其次,LM317的电压基准精度并不高,所以你的电流元的精度就比较低,不适合PT100的高精度测量。至少也应该考虑使用TL431的高精度电压基准。
最后,既然你也知道运放可以垫高输入,那么为何不使用op07之类的高精度运放,以避免概念不清以及错误的失调电压补偿呢?

"运放的失调电压是差模电压,和gnd毫无关系",你这句话是没错。但是你忘了,他是单电源供电。如果失调电压是-5mV,那输入小于5mV时都是有问题。他的R6、R7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D:
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错误,那就是Pt100的接地的引线电阻至少带来了10%的测量误差!所以这个电路,Lz设计的不仅概念不清,而且还一无是处啊!
你需要好好学习一些Pt100的经典测量电路,不要在胡乱地瞎设计了,好吧?
事实上,PT100测量电路的设计,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消除引线电阻的问题,看看Lz对此还是没有任何概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笑的是,楼上还有那么多的,不懂装懂,捧臭脚的,太可笑啦!

嗯,看来,问题的确不少!

网友:
看看再牛B红火的从不认错的年轻人,在他自己的错误面前,也是一言不敢发的。

网友E(2013-11-06):
楼上几位就是暴殄天物
虽然楼主有时满嘴放**,但也不是你们说的这么菜鸟

为了符合上面几位的条件,我们假设恒流电流不准确(这里写成I)、放大倍数23不准确(这里就写成A)、而唯一准确的是100欧电阻以及ADC转换器读数(这里写作ADCx),并且"无耻的"认为三线PT100的三根线引入的电阻RL1~RL3相等这里写作RL,只要消掉了I、A、RL,且等式中仅有ADCx与PT100阻值(这里写作PT100)有线性关系,那么楼主的结论就是正确的,不废话,见下面计算:
ADC1 = VOS * A   -----------------------------------------------------------------------(1)

ADC2 =( 100*I + VOS)*A = 100*I*A + VOS*A = 100*I*A + ADC1------------------------------------------(2)

ADC3 = ((PT100+2RL)*I + VOS)*A = (PT100+2RL)*I*A+ADC1------------------------------------------(3)

ADC4 = ((PT100+RL)*I + VOS)*A  = (PT100+RL)*I*A+ADC1------------------------------------------(4)

----------------------------------------------------------------------------------------------------------

由式2得到  I*A = (ADC2-ADC1)/100

于是得到:
ADC3 = ((PT100+2RL)*I + VOS)*A = (PT100+2RL)*I*A+ADC1 = (PT100+2RL)*[(ADC2-ADC1)/100] + ADC1

ADC4 = ((PT100+RL)*I + VOS)*A  = (PT100+RL)*I*A+ADC1 = (PT100+RL)*[(ADC2-ADC1)/100] + ADC1
于是得到
RL =( ADC3-ADC4) /[(ADC2-ADC1)/100]

带人式4  便消去了所有不准确的量

ADC4 = 【PT100+{( ADC3-ADC4) /[(ADC2-ADC1)/100]}】*[(ADC2-ADC1)/100]+ADC1

于是

=>   ADC4-ADC1 = PT100*[(ADC2-ADC1)/100]  + ( ADC3-ADC4)

=> ADC4-ADC1-ADC3 + ADC4 =  PT100* [(ADC2-ADC1)/100]

=>(2ADC4-ADC1-ADC3)*100/(ADC2-ADC1)  = PT100

我数学很烂,楼上几位帮我检查一下,错了给我更正哦~!
如果检查不出来,可别怪我和楼主一起去打你们PP哦?

网友F:
是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几位就是暴殄天物
虽然楼主有时满嘴放**,但也不是你们说的这么菜鸟

那么认真干什么,咱只是备份而已,没指望现在的21icbbs能有什么建设性回复。我懒得搭理。

网友G:
哎  我还是觉得 还是用集成温度传感器 实在,pt100 cu50什么的精度很难保证。。。。

网友H:
我要测500度你也用集成温度传感器???

网友I:
不喜欢LZ的这种测量设计方法。
模拟开关的副作用并不单单是导通电阻,更重要原因是附加噪声。
电阻也不单单是精度问题,更重要的是漂移特性。
既然使用了数字修正零位,那么增益误差也可以修正,那么电阻的精度不是很重要

网友E(2014-02-25):
引用 网友I:
不喜欢LZ的这种测量设计方法。
模拟开关的副作用并不单单是导通电阻,更重要原因是附加噪声。
电阻也不单单 ...

1、目测漂移能够减掉。应该不必担心。
2、他能够多次采样,并且是多路扫描测量,本身就是因为温度变化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即使采用最简单的平均值滤波法,模拟开关的附加噪声也变得可以忽略。
3、这个电路的性价比是不能忽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写了这么多,但你还是犯了很多的概念错误啊!

首先,就是你应该用OP07。LM358你采用了一个,而且还浪费 ...

上面这句话自己尝试多种断句法读,应该比较有意思

网友K:
建议使用三线或四线制

i55
二货,本来就是三线制PT100。这个21icbbs的气氛就是你这种啥都不懂就敢胡说八道的二货给败坏的。

网友K:
哥们被人批的不行了,这么点容忍度没有。

i55
连这电路是测试三线PT100都看不懂的滚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年轻人:

首先,你的公式里面有Rl,线路电阻,但你不可能知道Rl的大小,你也不可能去测,因为不同的安装地 ...

给讲讲三线制PT100是怎么抵消Rl线电阻的让我也乐一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写了这么多,但你还是犯了很多的概念错误啊!

首先,就是你应该用OP07。LM358你采用了一个,而且还浪费 ...

二货自己查LMV358的datasheet去,失调电流和偏置电流<1nA,什么0.5uA,现在的21icbbs的上发言的都靠撒谎来证明你是蠢@货吗???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LM/LMV324.pdf

网友K:
哥们你这个精度做出来是多少??挺好的不错

网友L:
首先申明,我是做技术的,看了这个帖子的回复,有点痛心,都是做技术的,是高学历人才,说话却这么刻薄,至于吗,就事论事,不要参杂太多的个人感情,每个人都是从0起步的,知识层面有短板,可以通过学习来弥补,如果人品有问题,到哪里都招人闲!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再教你一招,就算是考虑失调电压,不同的输入,相减之后,就是抵消了失调电压的。

你测PT100电压,再测RL3 ...

我测PT100的电压,再测RL3电压,相减得到的线电阻当然不受运放失调电压影响,。问题是失调电压还在PT100的电压上面,你如何消除???

下次你拿顶楼或者13楼的公式说事儿,就你这太差的表达能力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M:
哎,都骂上了。。。

看官有所不知,那可是位找骂的主儿

网友N:
好老的帖子了,这个电路我看过,当时在2楼就赞了一下。
这个电路,我回想起来,当时认为“设计的很方便”,当然,我是认为没有原理错误。
我也不看具体元器件的细节参数,框架和理念是正确就够了,不是嘛。
大师说什么偏置电流?即便有影响,再选个运放嘛,这算啥鸟问题。
我也没用过PT100,也没搞过3线的,不过这个电路是能处理线阻问题,大师怎么不懂?
大师,脸皮这么厚,你家里人知道吗?

网友O:
来晚了,没看到大师高论!

前天那个大师也厉害,教科书中巴克豪森判据没看懂,就抛出了"T永远等于1"" T是复数,你让T>1看看?"等言论,俺小心脏受不了了。

网友P:
大shi,你弱视分不清30和03冒充砖家,其他方面不弱吧,怎么才一夜功夫把帖子都删了呢

路过打酱油。。 + 5 很给力!

网友E:
我看了您37楼的原理图很无语。

以后也无语了  跟您争我真的错了

我掉价了....

网友Q(2014-08-11):
楼主,如果RL1≠RL2,你的说法就不成立了,实际上如果用垃圾货,RL1、RL2肯定不会完全相等,你看看,

i55
谁让你用垃圾货的你找谁,找我干什么。

楼主:
/*********************************************\
*                   _ooOoo_                   *
*                  o8888888o                  *
*                  88" . "88                  *
*                  (| -_- |)                  *
*                  O\  =  /O                  *
*               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_||||| -:- |||||-  \           *
*           |   | \\\  -  /// |   |           *
*           | \_|  ''\---/''  |   |           *
*           \  .-\__  `-`  ___/-. /           *
*         ___`. .'  /--.--\  `. . __          *
*      ."" '<  `.___\_<|>_/___.'  >'"".       *
*     | | :  `- \`.;`\ _ /`;.`/ - ` : | |     *
*     \  \ `-.   \_ __\ /__ _/   .-` /  /     *
*======`-.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佛祖保佑       永无BUG            *
\*********************************************/

网友Q:
不知道上面的代码有没有版权,

网友R:
呵呵,不参与讨论LZ的分析和电路是否有问题。
后面需要高精度的ADC才可以,软件又很复杂,不适合白菜价的温度测量。

网友S(2014-12-08):
讨论的很热烈,这就很有意义!其中有高手的专业计算,也有菜鸟的不知所云!

网友T:
个人认为,在温度要求不是特别严格情形下,能满足需求就可以。这个电路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U(2015-03-11):
这个方案我觉得挺好呀,唯一有疑问的地方在于:模拟开关有漏电流,当切换到其中一路PT100时,恒流源是否会由于其它路的开关的漏电流而导致给本路的PT100的电流减小一些?这样就不准了。    不知道楼主是否实际做了,也许我的问题不算问题?

网友U:
引用 网友R:
呵呵,不参与讨论LZ的分析和电路是否有问题。
后面需要高精度的ADC才可以,软件又很复杂,不适合白菜价的温 ...

你说的高精度ADC,是否是这个意思:因为测量的是PT100的整体范围,比如当零下1000度时(做个夸张比喻),AD依然会采样到电压,而实际使用通常只采样零下几十度而已,因此AD测量范围的下半段几乎没被使用,经常使用的范围只占AD参考电压范围的很小的比例,因此要求AD的位数必须高,比如12位?

另外,这个方案的软件不是很复杂呀,只是采样次数多一些,然后直接套入唯一一个公式即可算出PT100阻值。硬件成本也不算高。

ztb
零下1000度! 你写这个的时候知不知道人们为了无限逼近绝对零度下了多少功夫!

网友R:
引用 网友U:
你说的高精度ADC,是否是这个意思:因为测量的是PT100的整体范围,比如当零下1000度时(做个夸张比喻), ...

12bit不算高精度呀。理想的状态是ADC的低限和高限对应温度的低限和高限附近,稍微有余量,不要浪费太多。如果要求简单的控制,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方案我觉得挺好呀,唯一有疑问的地方在于:模拟开关有漏电流,当切换到其中一路PT100时,恒流源是否会 ...

漏电自己查datasheet自己算好了

网友V(2016-09-27):
这个电路在做最终的ADC采样的时候是需要每次都做采集100欧零点的数据做对比么?

网友W:
引用 网友K:
建议使用三线或四线制

鼓励说,错了就纠正,没啥的,都是小白过来的

网友W:
看不懂各位为啥互骂,表达看法而已,这就是论坛嘛

网友W:
引用 网友N:
好老的帖子了,这个电路我看过,当时在2楼就赞了一下。
这个电路,我回想起来,当时认为“设计的很方便”, ...

啥意思,看不懂

网友X(2017-08-03):
神仙打架...能看懂,但自己测试的时候想不出来啊.只能抄一下了

网友X:
为什么测量一个RL的时候不把U2关了?就是测量adc4的时候。U2开着不会影响吗?

网友Y:
5ppm的R3看到1117构成的恒流源,立马吐血而亡。

@mulian :是的,看51楼
我觉得如果每次都测量了R3的电压,恒流源精度再差也没事,不就是PT100的电压和R3电压的比值吗?只要在每次测量的时间段恒流源别抖动就行了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E:
楼上几位就是暴殄天物
虽然楼主有时满嘴放**,但也不是你们说的这么菜鸟

常规应用也还可以。但是,要说精密,精巧,就有点贻笑大方了。。。

只看了第一个公式就看不下去了
ADC1 = VOS * A
谁告诉你是这个表达式了?
CD4051的那么大的导通电阻不用考虑?不同通道的导通电阻谁告诉你一模一样可以抵消了?

还是那句话,不提精度或者误差的电路都是耍流氓。。。

网友Y:
引用 网友Y:
5ppm的R3看到1117构成的恒流源,立马吐血而亡。

我错了!上面是闭着眼睛下说的。
楼主所展示的电路确实是一个比较巧妙的电路。

致歉!

所有精度都是基于R3的,是以R3为参考的,所以其他部分的长时稳定性要求被极大弱化。
在非高精度、非高分辨率要求中使用是可以的。
若要提高分辨率,运放必须换,LMV358的噪声太大了。

但,电路中比较明显的一个缺憾还是出现在LT1117:
LT1117的最小负载电流典型值是1.7mA,最大值是5mA,照理设计应不小于5mA,而楼主电路设定为1mA,无法保证LT1117的稳定工作;
虽然事实上基本可以稳定工作,但无法得到厂家的保证。

网友AA:
缺憾不仅仅是1117,4051是有内阻的,而且内阻的差异很大,这个原理图在理论上看是比较精巧的,但是应用上就千疮百孔了,只能说改造一下可以用在要求不太高的场合。

网友AB:
这个才是好东西啊。。。。

网友AB:
为什么变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AA:
缺憾不仅仅是1117,4051是有内阻的,而且内阻的差异很大,这个原理图在理论上看是比较精巧的,但是应用上就 ...

"4051是有内阻的,而且内阻的差异很大"
请问,有计算过这误差有多少吗?

网友H:
目前为止,只有fzyuan在51楼对楼主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也只是对了一半。其他质疑全是拿不出任何计算来定量证明楼主错误的胡思乱想,21ic素质之低下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LT1117的静态电流5mA,不适合做1mA恒流源,应该换成其他型号微功耗LDO。至于LMV358的噪音,其实完全不是问题,因为PT100现场引线会非常长,输入里面必然会有强烈的工频干扰,ADC取样时间应该是20ms的整数倍才能抵消工频干扰,如此长时间的采样时间,358噪音再大也被平均掉了,不会出现在输出数字里面。

网友AC:
原理是不错,就是CD4051切换速度不够快么

网友E(2017-09-04):
引用 网友H:
目前为止,只有fzyuan在51楼对楼主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也只是对了一半。其他质疑全是拿不出任何计算来定量 ...

一群没做过数采的吊毛在这瞎得瑟,这破论坛不上也罢

网友AD(2018-01-20):
这帖子是2012年发的,我在15年时候打过一次板。失败了。这不是说原理有不对的地方。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原理对不对,只是看热闹。做板测试失败的原因是当时急着辞职,没有心思继续做下去,。对失败的原因未做深究。

现在是2018年。我又需要做一个10路pt100测温的电路。又在犹豫使用什么电路了。要是用那种电桥的话10路pt100,显得电路很麻烦,现在打算用恒流源驱动。
网上找了一个。软件仿真还有问题,。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E:
恒流源驱动四线PT,差分放大,前级OP要低漂移,低失调电压,即可。

网友AF:
提点意见:
1,楼主的电路其实并不省成本,3个电子开关芯片;
2,ADC与运放的输入可能不对,电路接入后,恒流电流可能有变化。尽量采用一级正输入跟随,再行放大。
现在芯片这么发达,挑个便宜的集成运放加上恒流源电路,就可以解决问题。无须弄得这么复杂。

网友AG(2019-02-14):
首先我对楼上所有发表论点的同行朋友不管对错都表示点赞!只有在对错中才能找到自已的不足;我个人认为PT100的测量还是要参照PT100的使用手册来进行有效合理的设计,模拟电路不像数字电路,它总有一些不定因素干扰测量,就算你电路原理设计正确了,画板才是一个让人头痛的地方;当然在这里只是展示展示都没有什么,要想做成真正用户使用的产品,就不是一句两句能讲清楚的了!所以我们在使用一个元件时必须要搞清楚它的特性和合理的工作原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不代表任何见解!尽请谅解!如果有要设计产品和抄板的可以了解一下我,20年硬件电路设计,电路抄板,一次性成功。电话18227424685同微信。

网友AH: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概念不清导致的错误设计的典型事例!很有意思,也很有代表性!
首先,运放的失调电压是差模电压,和g ...

牛刀杀**,不算啥本事。用水果刀也能杀牛才是本事。楼主的电路的卖点是便宜,还能得到不差的精度。你用一堆高精度的东西往上堆,从工程师的角度来说,性能是不差。但是你到市场就会发现,别人用价格把你按在地上摩擦

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N(2019-03-19):
引用 网友AF:
提点意见:
1,楼主的电路其实并不省成本,3个电子开关芯片;
2,ADC与运放的输入可能不对,电路接入后,恒 ...

觉得你说的不对。
因为是多路采集,所以开关是必需品,所以应该这么说:楼主没有增加额外成本,通过把校准源on board,反而降低了成本。

网友AI(2019-05-10):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错误,那就是Pt100的接地的引线电阻至少带来了10%的测量误差!所以这个电路,L ...

三线制.

网友AI(2020-02-15):
朴老师有没有亲自制版测试过, 有没有批量过 哈哈

网友AJ:
引用 网友Z:
常规应用也还可以。但是,要说精密,精巧,就有点贻笑大方了。。。

只看了第一个公式就看不下去了

你会算CD4051内阻对ADC1 = VOS * A 的影响有多大吗?

不会算到墙角跪着凉快去。

网友AK:
13年的帖

网友AL:
依然在讨论中....

网友AI:
贴个看上去差不多的图 大家参考下

网友AM(2020-05-25):
继续讨论....

网友AN(2020-10-23):
我竟然把所有的讨论全看完了,虚心学习,做一个好学生。

网友AO(2021-04-02):
引用 网友A:
双积分型A/D转换,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对元件精度几乎没有要求,却可以达到很高的分辨率和精度。
但是,楼主 ...

老哥专业啊

网友AP(2021-06-04):
虚心学习!感谢各位大佬们的分析

网友AQ(2021-07-15):
楼主这个电路非常经典,低成本高精度,且可以多通道扩展。这个跟现在流行的比例法测电阻等效,仅仅需要一个高精度电阻即可,其他器件的精度都可以一般,因为可以在后续计算公式里给消除掉。

拜托前面那些嘲笑楼主的人,先去温习巩固下模拟电路再来喷吧,尤其看到有些对基本参数理论都没懂的就来喷,真是搞笑。

网友AR(2021-09-28):
讨论不止,奋斗不息

网友AS(2021-12-09):
巧妙的电路

网友AS:
引用 网友AT:
楼主是超能人士,拥有特异功能。

何以见得呢?

网友AJ:
引用 网友AT:
RD=李富贵=本大师=楼主,而本大师就是超能者,所以楼主也是。
本大师的脑袋与众不同,尤其是数学方面,天 ...

放猪p,老子根本不认识什么“本大师”,有十年东莞骗子论坛热火的时候我不来这里了,所以别看我注册时间很早,但是狗shit“本大师”是个什么玩意儿完全不知道,更没见过他发言。

网友AS:
引用 网友AT:
RD=李富贵=本大师=楼主,而本大师就是超能者,所以楼主也是。
本大师的脑袋与众不同,尤其是数学方面,天 ...

竟然有这些事情

网友AU(2022-09-08):
CD4051导通电阻你们不考虑么?

@ttgoer :你就没有能力算一下模拟开关电阻能造成的误差吗?赶紧改行卖白菜去吧。
@R2D2 :U2,U3的内阻一般是离散的。
我要是你老师就罚你把楼主这句话抄写一百遍:“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U1右端必须是恒流源,右端不能接电压+电阻,否则会引入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U2U3的右侧必须接运放的+输入端,这种接法输入阻抗极高,可以忽略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