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2V变12V、5V的问题

楼主(2013-06-18):
最近要做电动汽车上的一个模块,要求要用动力电池组供电,额定电压72V,范围68V到87.5V。模块中要用到12V和5V系统,请问有没有能直接从72V变到12V的隔离模块或者芯片啊?输出电流设计值为1A。

网友A:
网上搜一下吧,很多的

网友B:
这是一个耐压可以做到90V的降压芯片,可以看看,现在TI也有这系列的,不过型号记不得了,你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

网友C:
估计得用分离器件做

网友D:
觉的3843还简单便宜点

网友C:
建议用自激+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耐压可以做到90V的降压芯片,可以看看,现在TI也有这系列的,不过型号记不得了,你可以去他们官网 ...

谢谢先啊!

网友E:
给钱找个专业的电源工程师帮你设计一款,就行了,价格估计在3000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