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上电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3-06-18):
用stm32f103x单片机做个彩屏显示电路,程序用freertos系统,每秒显示一次时间,
现在发现只要一上电(使用是USB口的适配器),如果接上jlink运行调试,时间走动正常,
去掉jlink,时间走一两秒会自动停下来直接死机。
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刚刚测试发现 如果是用手拿USB电源接上电路板 很容易死机  如果先接上usb再打开USB电源 死机情况很少
觉得应该是usb的 esd问题 请问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我在电路板上的usb接口外壳用电阻电容接到地,电源端加了个tvs

网友A: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