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高手帮忙,使用HD6409作为曼彻斯特编解码器

楼主(2013-06-18):
小弟是研究生,才疏学浅一直在学习,之前只搞过一些单片机,最近老师让我做个曼彻斯特编解码,我查到了HD6409芯片,这个芯片是专门做曼彻斯特编解码用的,看了说明书上的电路图,自己研究了半天,实在不太明白,在网上也找不到使用这个芯片的案例,所以来向大家求助一下,下面上图
这个图中的并行输入输出用的芯片是74ls164,74ls165,74ls273吗?这个具体怎么接线呢?
求各位高手给小弟指点一下,我对这方面实在是新手

网友A:
125khz 的ID读卡机 检测的就是曼彻斯特码

用单片机一个IO口 就可以检测曼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khz 的ID读卡机 检测的就是曼彻斯特码

用单片机一个IO口 就可以检测曼码了。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