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香主,请问stm8s003f3内部晶振能满足串口2400波特率通信吗?批量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3-06-18):
香主,请问stm8s003f3内部晶振能满足串口2400波特率通信吗?批量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楼主:
谢谢楼上,没人讨论吗,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吧,这个波特率使用内置晶振就可以实现

网友C:
内振基本会有一点的偏差,一般你做这么高的波特率批量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的,最好做一些校准。如果你要是220v供电的话,可以采取官方给的资料,进行内部晶振校准。不然,批量的时候,一旦出现问题,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D:
我的经验:
stm32f103,内部振荡器,57600波特率,毫无压力。

网友E(2013-11-04):
肯定可以了,我115200都可以用,它内部有16M HSI,16分频后还有1M的波特率,用2400怎么会有问题呢?

网友F:
可以的吧

网友G:
数据通信要靠协议来保证可靠性,单纯考量频率精度与波特率的关系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H:
16M 会有什么问题,STM8不是工业级的,没有大的影响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