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EX文件最后的校验码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06-18):
我们知道HEX文件的最后2个数字是校验码,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改了这一行里面的一个或者几个数据,而没有对这一行进行效验,那么肯定原来的效验码是错误的了。我的问题是,这种效验码是错误的HEX文件能不能写入单片机里面去呢?如果能够写入,能正常工作吗?谢谢先。

网友A:
校验码是给烧录器用的,烧进单片机的只是前面的数据部分,校验码是为了保证文件不被以为篡改,好的烧录器应该对校验码进行检查,如果出错,将报告用户。所以楼主在修改的时候,最好用专门的HEX文件编辑器进行,软件会帮你把校验码改正确,就不存在上面的纠结了。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
1:哪里有您说的HEX文件编辑器?或者什么地方可以下载?
2:好像错误的效验码的HEX文件也可以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去,那么既然效验码和单片机无关,也就是说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A:
1.一般烧录器的用户界面都带HEX编辑功能,你用的什么烧录器?我知道的希尔特和HILO的都有的,你也可以Google一下网上有没有专门的编辑器软件。
2.单片机是可以正常工作,前提是你能骗过你的烧录软件,把HEX文件下载进去,一个负责的烧录软件,肯定会验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
1:哪里有您说的HEX文件编辑器?或者什么地方可以下载?
2:好像错误的效验码的HEX文件也 ...

hex workshop就是

楼主:
谢谢版主和楼上朋友的回复,我去下载试一试。

网友C:
象WAVE或KEIL等设计软件都可以通过编译器或汇编器生成HEX文件, 一般不用直接修改HEX文件, 最好修改源文件, 生成目标文件, 快捷可靠不会出错, 这应该是常识呀, 老弟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我如果有源文件,我还会去改hex文件吗?老兄。

网友D:
偷懒的烧录程序可能不会去验证这个
就像很多串口助手不验证校验位一样

网友E:
烧进MCU的是BIN不是HEX,烧写软件会把HEX转成BIN才烧进去。
HEX是文本文件。

网友F:
楼主强大,改机器码啊,  不过可以先转成BIN,改完了再转成HEX

网友G:
可以改hex文件,有时候在hex文件中存放有设备id、ip初始地址等类似数据时,当需要批量烧写时,不便于每次烧录时都重新编译源程序,可以修改hex文件后直接烧,很方便的。程序可以参见坛内commbox 工具c程序。

网友H(2013-09-18):
用hex workshop 打开HEX文件后  怎么找到自己想要修改的地方啊?比如我要修改 mima=123 变为mima=456,要怎么弄啊?求大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