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 mini51为什么没有8位IO口

楼主(2013-06-18):
听说mini51的单片机很强大,今天简单浏览了一下,功能是很强,IO口不少,但为什么没有一个8位的IO口,48脚的还有很多空闲的引脚没用。我以前都是用标准的51单片机,习惯用8位IO**换数据,用这个会不会不方便。希望高手解惑。

楼主:
P0口:0.1.4.5.6.7
P1口:0.2.3.4.5
P2口:2.3.4.5.6
P3口:0.1.2.4.5.6
P4口:6.7
P5口:0.1.2.3.4.5
IO口倒是很多,为什么不组成8位的呢?

网友A:
杯具,杯具,呵呵

网友B:
因为。。。所以。。。。你懂的。。。

网友C:
是很不方便,尤其是要将老的51设计改造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所以。。。。你懂的。。。

:L:L:L

网友B:
你可以加多2-3块钱换M05X系列。还不明白?难道新唐愿意自己的MINI5X去冲击自己的M05X吗?我认为新唐没有ATMEL和TI那么傻。TI的M3会部分冲击自己的TMS320C2000和MSP430. ATMEL的AVR完全与AT89LPC和AT91SAM7和AT91SAM3U相冲突 。

网友B:
而且简单的组合,写成两条语句,就能拼成一个PORT端口,有什么关系呢?比如P0和P12,P13处理成一个端口。
如输出AA到端口  P0=(P0&0x0c)+(AA&0xf3); P1=(P1&0xf3)+(AA&0x0c);难道这样会比8051效率的处理差吗?
如输入端口到AA    AA=(P0&0xf3)+(P1&0x0C); 这样对于你来说很困难吗?

网友D:
路过,,笑着无语

网友B:
书生是在笑话我吗?

网友D:
不是笑话10楼

喜欢8位的,当然说八位好,但有很多应用可能是用4位,6位的IO,

如果人人都像楼主那样想,试问哪个芯片可以适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笑话10楼

喜欢8位的,当然说八位好,但有很多应用可能是用4位,6位的IO,

我做单片机也好多年了,有的是方法组合8位或任意位数据,而且平时用到8位的时候也并不多。只是刚看到mini51的芯片,提个疑问而已,没必要攻击我吧。

网友B:
没有什么好疑问的。LQFP-48,是目前比较便宜的一个封装。很多封装厂有模具及测试生产线,生产 操作成本更低廉。所以脚 少的MINI51也封装成了LQFP-48。另外,就是要做成与M05X不一样的管脚,方便差异化市场,及技术上替代的麻烦。来保护M05X及拉开价格梯度及市场应用。这些都是市场行为。我们如果只是了解技术。不懂市场法则,难免会觉得别人的做法很弱智,很**。可是,别人是理智的,是可以原谅的。只是你不理智而已。何须疑问?你使用它会有什么不合适,不舒服?不太可能的事呀。

网友D:
倒是希望有少引脚封装,比如,28脚,20脚等,不喜欢焊接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好疑问的。LQFP-48,是目前比较便宜的一个封装。很多封装厂有模具及测试生产线,生产 操作成本更 ...

我晕,这论坛的人攻击性怎么这么强啊,还是我捅马蜂窝了。以前没见过一个8位口都不留的单片机,这次看了好奇问一下,居然就变成不理智了。对单片机有疑问还不让人问啊,不了解清楚了谁敢用。8位口是可以组合,但不需要额外的时钟周期啊,和同级的单片机比有效率吗,大把的单片机可选为什么要用你?
你们维护这个单片机的心情可以理解,应该做的是展示他的优点,提出解决它的缺点的方法,而不是对提出问题的人进行攻击,把人喷走。

网友B:
有人攻击你了吗?没有吧?没有见过没有8位端口,很正常呀。见过的少吧,这个也成攻击你了吗?没有人不让你问。没有就没有了,这有什么好问呢?别人做成那么样,有别人的理由。别人也不可能单独为了你做一个IC吧?你的项目对读IO那么两个周期要求那么高的吗?那你还是换别的IC呀。不过我认为你能找到同级别的通用IC的机会不多。方便的话可以拿出来讨论,或者你说的攻击或者PK。这是技术论坛,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都应该可以说的。并没有人禁止你揭露它没有8位IO那么样的缺点。每个IC都有不如人意的地方。除非为你定做的,但是你又会认为不用钱买才是最好的。这你让厂家如何活呀?同一个产品同一件事,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都会褒贬不一的。

网友E:
真正的原因不是9G说的。当然非要说BUG也对。
肯定是引脚第二功能没安排好惹的祸!IO的连续性显然没有引脚第二功能来得重要。只有48脚时,就要选用比较重要的第二功能了...

楼主:
懒得和你们打嘴仗,结贴了。

网友B:
你只认为是嘴仗,我认为是讨论技术如何适应于市场应用。至于 我的原因也仅限于我个人猜测。不做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