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芯片

楼主(2013-06-18):
网络芯片(LAN8710i)在上电时,网口的2个灯是不是都闪烁才是正确的?

网友A:
一般是acked灯 灯表示收发包   link灯亮表示连接上

应该至少arp包有了 或者ping通了才能说明网络算基本正常。

有时候以太网层驱动错的 也可能那2个灯 闪啊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acked灯 灯表示收发包   link灯亮表示连接上

应该至少arp包有了 或者ping通了才能说明网络算基本正 ...

没有驱动,裸板,我插上网线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两个灯也应该是亮的呀,不亮的话说明硬件连接有问题,或者是芯片有问题,现在网络不通,就想查查是驱动有问题还是硬件就没有连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