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画PCB的时候封装导入故障

楼主(2013-06-18):
公司的封装统一了,部分名字改了,结果画PCB的时候导入封装,
部分找不到,有几个名字找不到,改正名字后,结果这些元件无法导入,还是err找不到元件,
部分找的到名字,但是提示pin脚不对,改正后,结果第二次导入进去正确,能导入进去。问题1,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怎么解决啊~
第一,我确认路径设置对了;ps:问题2:假如不设置pads路径的话,对导入元件封装没有关系吧(当然打孔另算)?
第二,pin脚数量对了;
第三,网表第二次生成导入的是对的;
第四,原理图生成的时候似乎有2个errs,不是我画的原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关于路径,我说下
1 把路径打开,里面的都删除,包括隐藏的,然后 器件和焊盘的路径定义好统一库的位置
这里,我建议你器件和焊盘 分2个目录放置,便于管理。
插入一句。库的目录设置完后,新建一个板子,然后放置器件,点选library 把列表里面的器件都放置一遍,如果全部能放置到板子中,那证明 器件 库 路径是没有问题的。
很多器件提示错误,放不了,那是器件本身制作的问题,要么路径不对,要么 焊盘名字不对。
2 切记cadence 安装目录,工作目录 文件目录中不要有中文字符
3 确保原理图能正确生成网表,有错误,那就根据提示修改
4 封装名称一致,导入网表,如果提示错误,看提示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路径,我说下
1 把路径打开,里面的都删除,包括隐藏的,然后 器件和焊盘的路径定义好统一库的位置
这 ...

谢谢啦,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按照你说的“4”解决的~
一堆英文提示,说找不到pad 和flash pad,
还是路径有问题~

ps:本来刚开始就怀疑加载封装是需要焊盘和flash封装,baidu了一下,结果上面说只要管symble就可以了,就没注意,导入网表的时候的英文提示早点看,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以后要注意看英文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