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18):
该芯片中间有一个PAD,按照datasheet打了这么5个过孔,中间形成死铜区域,我想针对这一块区域进行规则设置,但是不知道怎么做,谁能帮我解决啊,或者是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另外在网上找了在地层填fill,那个貌似也行不通。。。。

网友A:
不知道說什麼

网友B:
design-rule里面有,并且那五个过孔建议使用埋孔,过波峰焊的时候就不会有多余的锡流到焊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說什麼

: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rule里面有,并且那五个过孔建议使用埋孔,过波峰焊的时候就不会有多余的锡流到焊脚上 ...

我试过,但是设置的不对,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为什么要自定义呢,不用那么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但是设置的不对,也不知道为什么

先把那一小块新增room,再写rule,百度文库上找到个例子,参照着看一下http://wenku.baidu.com/view/4cdfa126482fb4daa58d4b8f.html

网友D:
为什么会是死铜呢?
这个焊盘一般都是可以接GND的散热孔
你可以看看手册上对于这个焊盘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自定义呢,不用那么麻烦的。。。

那要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会是死铜呢?
这个焊盘一般都是可以接GND的散热孔
你可以看看手册上对于这个焊盘的描述 ...

在地层对过孔一些规则的设定就会在中间的PAD形成小区域的死铜。规则检查的时候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那一小块新增room,再写rule,百度文库上找到个例子,参照着看一下http://wenku.baidu.com/view/4cdf ...

看过了,room的作用范围是顶层和底层,我现在要对中间的过孔定义规则,似乎不太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design-rule里面有,并且那五个过孔建议使用埋孔,过波峰焊的时候就不会有多余的锡流到焊脚上 ...

过孔盖油也行啊。。

网友F:
在我看来,中间那块铜皮可以直接同过过孔连到背面的地平面,不会有死铜出现的。而且这样更加有利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我看来,中间那块铜皮可以直接同过过孔连到背面的地平面,不会有死铜出现的。而且这样更加有利于散热。 ...

你说的是一个只打一个过孔?现在那5个过孔是按照芯片的datasheet来放置的。。。。

网友G:
打几个过孔都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几个过孔都没关系吧?

是没关系,但是打了过孔就有可能存在死铜,不知道怎么在内层去死铜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过孔盖油也行啊。。

是的,埋孔制造成本高,底层盖油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