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定时器不够用,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3-06-18):
求求各位神通广大的大神帮忙想想解决方案.
我的毕业设计是用DSP做控制芯片,达到用摇杆实时控制三自由度直升机的效果.
1.首先要用QEP电路测量两个旋转编码器.网上下到的程序用的是T1T2做一个编码器,T3T4做另一个.这样,定时器就用光了
2.摇杆实时操作要做一个AD转换,本来是打算用T1定时周期进中断触发转换的,前面已经占光了定时器.
3.最后要做一个PWM发送给直升机,按说也是要用定时器比较的,这下完全没辙.
经济情况不允许再买一个开发板
大神显灵...

网友A:
1,旋转编码器可以用专门的外围计数器芯片实现计数功能,通过SPI或者并口送入DSP。或者有些DSP本身带内部的编码器计数单元。
2,AD采集可以在主循环采集,可以不用定时器
3,PWM可以软件实现,也可以外围芯片实现。

不懂直升机,也许有更简单的方法,我是瞎说的。

网友B:
不懂DSP,实在不行,推荐用STM32,8个定时器,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旋转编码器可以用专门的外围计数器芯片实现计数功能,通过SPI或者并口送入DSP。或者有些DSP本身带内部的 ...

你好,我用的是2812.能给我说说,都用些什么外围芯片吗,例程有没有

网友C:
dsp中用于捕获单元的定时器和cpu定时器不同  在AD定时采集的时候  你可以用cpu定时器啊
两种定时器  你可以仔细在研究一下

网友C:
想起来了  你说的T1 T2等的是通用定时器   还有cpu定时器可以使用的   去看看
通用定时器可以把编码器的正交信号作为时钟来计数
而cpu定时器是有cpu主时钟分频给的时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2812.能给我说说,都用些什么外围芯片吗,例程有没有

可以买外围芯片或模块直接可以直接将速度计数存储,然后用IO数据寄存器读进来,这种好像有,楼主可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