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双面PCB板时,出现灰色的原因

楼主(2013-06-18):
双面PCB板在放置元件封装的时候,出现的灰色的元件。此元件为2004软件自带的元件,其焊盘为灰色,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库我已经添加安装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层定义的颜色不同。

网友B:
截图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层定义的颜色不同。

恩我看了下,是你说的这样。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我画桥堆的封装时,在放置电压的时候是正常的,可是当我用到板上时,它就不正常了,数字镜像了,这是什么原因,我要怎么设置才能让它在板子里显示正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来看,

是我放置的时候没有改层次,哎粗心

网友B:
镜像了
那是因为2点
1 你做封装的时候,没有做在正面 自己检查下
2 放置到板上的时候,误操作,把器件放到反面了。 或者你点选了“镜像”
3 以上2点都不是,那你截图来看看

楼主:
我不会剪图呀,怎么弄?我试过了,上面两点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像了
那是因为2点
1 你做封装的时候,没有做在正面 自己检查下

哈哈,我知道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