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走线阻抗显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03):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弄,怎么也没有回复呀?

网友B:
参考层要设置成plane

网友C:
楼主能否发下你的PADS9.5安装文件 给我下,wangjun5272006@126.com  谢谢

网友D(2015-11-19):
将电源层或者地层设置为CAM层,再在厚度设置里面设置相应的参数,然后选择网络就可以显示阻抗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