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计数

楼主(2013-06-18):
单片机控制电磁阀,点滴脉冲计数。电磁阀不动作,没有脉冲信号,计数器不增加;电磁阀动作,没有脉冲信号,计数器的数值增加

网友A:
这明显是干扰产生的,你处理一下电磁阀驱动电路就可以解决

楼主:
电磁阀驱动电路怎么处理呀

楼主:
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B:
说句实话,我不太明白你到底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你的计数器是通过什么来计数的,它和电磁阀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楼主:
计数器是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1,定时器3对点滴脉冲计数,电磁阀跟计数器没直接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计数器是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1,定时器3对点滴脉冲计数,电磁阀跟计数器没直接的关系。 ...

也就是说:电磁阀不动作,没有脉冲信号,计数器不增加,这个是正确的。
但是:电磁阀不动作,没有脉冲信号,计数器增加,这个就不正确,是吗?此时正确的应该是计数器也不增加才对?
这才是你的问题,是不是?

网友B:
你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脉冲时,计数器不应该增加,但是现在却在电磁阀动作后开始增加?是吗?脉冲是输入到MCU的哪个脚?你有用示波器测量过这个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