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SB时就好像是在用rs232

楼主(2013-06-18):
好像微软(也可能不是微软的)有个驱动,通过该驱动,程序在使用USB时就好像是在用rs232,这样我就可以不用重写代码了,那位高手大虾可告知那里可以下载这个驱动。

网友A:
cypress的cy7c63723,63743。有现成的东西,抄就可以。

网友B:
请问你需要的是PDA上的还是PC机上的?

网友A:
对,我看过很多用在无线鼠标键盘,手机上网装置,HUB等等上面。

楼主:
我去找找,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ypress的cy7c63723,63743。有现成的东西,抄就可以。

那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芯片呢?

网友C:
lz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