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中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问个基础的问题,图中D21的作用是什么?D14与R18的作用是不是,上电的时候,通过D14,掉电的时候,为了让输入端下降的速度小于输出端下降的速度,不致于损坏LDO。请大神门给我普及一下。

网友A(2013-06-18):
1.D21是不是起防止VIN+的电压倒流的作用
2.D14与R18是不是在断电时,放电的作用

网友A:
:lol本人菜鸟,意见纯属个人猜测

网友B:
12V电源端可能波动挺大,因此采用D21D14复杂电路

网友C:
滤波降压,可以减小滤波电阻电容的量值.

网友C:
r18可以省了

网友C:
D14也可以省

网友D:
D21在万一12V电源接反时起保护作用。
D14,R18完全可取消

楼主:
12V电源是交流整流降压后形成的,有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