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cmos反相器的小问题

楼主(2013-06-18):
在看阎石的书的时候,注意到下图(cmos反相器结构图):

我认出了p,n沟道mos管的结构,可是好奇的是为什么“画蛇添足”(请指教)地多画了一个P+区和一个n+区呢?查阅各种资料无果,求21ic的前辈指教。

网友A:
这是否表示“源极连接到衬底”呢?

网友B:
P+、N+表示重掺杂,重掺杂是确保图中黑色金属连线与buck之间形成欧姆接触,直接连上会构成肖特基二极管了。
任何一本半导体物理上都有解释,你随便找本翻翻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