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焊接在PCB板子上的那种开关

楼主(2013-06-18):
需要找一种开关,就像元器件一样可以焊接在板子上,开关的样子不是那种拨码开关,像下图中的那种样式的开关。但是可以焊接在板子上~求~最好是船型开关!

网友A:
船型开关就可以焊到板子上,有种腿是圆的比较合适。当然扁平的也可以焊接,自己做封装。我双刀的都焊上了,中间还隔个塑料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型开关就可以焊到板子上,有种腿是圆的比较合适。当然扁平的也可以焊接,自己做封装。我双刀的都焊上了, ...

多谢啦~   我试试~:)

网友B:
在淘宝上找一找   应该是有的  个人的见解

网友C(2015-03-02):
开关好的的哦,网上一查一大堆

网友D:
楼主,这样子的不行吗,有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