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cos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18):
各位大虾们,小弟求救一个问题,,,我有个项目上了ucos系统发现程序一运行到memcpy这个函数时程序就死在hard fault_handler里了,,我把这个函数的相关代码去掉就行了,,,奇怪了,,百度谷歌了好久都没找到原因,,,,而且我之前这个项目是跑裸机的,,程序运行的好好的 ,,是不是和ucos相关啊,,我第一次用ucos。。不是很懂,,求救啊。

网友A:
跟Ucos无关,70%的可能是溢出了。仔细找找你copy的那段地址吧。

网友B:
栈溢出的概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Ucos无关,70%的可能是溢出了。仔细找找你copy的那段地址吧。

谢谢请教。。可是我在裸机上跑这些程序都是正常的啊。。。如果是溢出的话,裸机上跑程序也会溢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栈溢出的概率大

你好,那要怎么解决啊,,是ucos给这个任务分配的堆栈指针加大吗?还是其他的

网友B:
堆栈加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栈加大试试

试过了,OS_STK   Task5Stk[1000];  都加到1000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OS_STK   Task5Stk[1000];  都加到1000了。。还是不行

LZ自己反汇编代码看看,看能找出原因吗

网友A:
能否把你copy的这段代码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