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FLASH多大

楼主(2013-06-18):
79F085 ,是不是8K

网友A:
当然是8K

楼主:
我程序代码大小编译后是这样Program Size: data=163.5 xdata=15 code=7325,才7325个字节啊,根本没用到8K。我程序中有数据保存在FLASH中,可是我在程序中查表读数据确读不到数据,读的全是0

网友B:
怀疑是不是你定义的数据就没有保存到FLASH中,是超过了单片机内部FLASH大小?

网友C:
存数据为什么不存到EEPROM中呢。

楼主:
数据比较多,而且是一些不变的数据。比如说液晶段码一类的数据

网友D:
是8K.应该是OK的呀。

楼主:
我在调试串口看见我存在flash的数据,程序也没问题,反汇编看MOVC查表指令地址也是对的,就是查出来数据是0,有人说是加密问题,这个芯片我是加过密,但是后来我全部清除加密了,难道还不行吗

网友D:
可以的呀,你怎么清除加密的?在加密位选择框里面去掉了?

楼主:
C语言编程 有常数表格存放在FLash中,通过指针查表获取数据时读出来全是0,看编译反汇编串口代码正确,就是执行MOVC A @A+DPTR ,DPTR中的地址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查表读到A中的数据一直是0呢?

网友E:
编程的时候加密了,读不出来,仔细看看ISP51的说明。

楼主:
加过密的问题?

网友F:
你仔细看看编程代码的加密选项,不同加密选项,功能不一样的。

网友E:
对,有全部禁止读的,有禁止用户读但是允许工具读的,有禁止在其它扇区读本扇区但是允许在本扇区读本扇区的。

楼主:
但是我清除了所有加密还是不行啊

网友D:
怎么清除的?

楼主:
我重新焊接一个芯片没有加密还是没用

楼主:
中颖单片机的加密位是保存在什么地方的?是不是我程序和加密空间冲突

网友D:
不会冲突的,不是加密位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设置加密位,就肯定不会加密,是其他的问题。

楼主:
哦,我再看看吧,先结贴睡觉了

网友G:
用仿真器 读到ram里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