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DMA单通道中断模式,居然不成功,求解!

楼主(2013-06-18):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ke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dma.h"
#include "adc1_mulitchannel.h"

extern u16 rebuf[20];
extern u8 flag;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u8 count = 0;
SysTick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_Config();
// LED_GPIO_Config();
// KEY_GPIO_Config();
DMA_INIT_Config();
ADC_Configuration();

while(1)
{
if (flag)
{
flag = 0;
for (count=0 ;count<20 ;count++)
{
printf("%d",rebuf[count]);
printf("\x00D\x00A");
}
}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nclude "adc1_mulitchannel.h"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include "dma.h"
#include "led.h"

u16 rebuf[20];
u8 flag;

void DMA_INIT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re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
{
ADC_Cmd(ADC1, DIS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DISABLE);
flag = !flag;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
}
滴答定时和串口函数都是正确的,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看!
其他设置都很常规,但是结果就是不对!
PC4连接的是一个可调电阻!

串口输出到电脑是随机数,不是随着可调电阻改变而改变的数值!可调电阻调到最小竟然输出65536,调到最大输出0!

楼主:
没有那个朋友帮看看么?
一般我不会贴代码出来的,只是这个简单的程序足足修改了两天都改不出来,所以才贴代码上来!

网友A:
你贴代码,别人怎么帮你看,最好说现象,才好进行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代码,别人怎么帮你看,最好说现象,才好进行解决呀,

串口输出到电脑是随机数,不是随着可调电阻改变而改变的数值!可调电阻调到最小竟然输出65536,调到最大输出0!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这一块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A:
按你的意思,那的确是程序应该出的问题。你最好外部给出一个准确电压,然后再测试,还有参考一下别人的代码,进行更改,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意思,那的确是程序应该出的问题。你最好外部给出一个准确电压,然后再测试,还有参考一下别人的代码 ...

我有两个程序,另外一个是直接查询法,不用DMA,可以正常运行,但是现在这个使用DMA就是不能正常运行,和别人校对过很多次了,但是就是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有没有那个朋友花点时间给我答疑 - -!
自己看了两天,等了两天都没人帮帮么……

网友A:
DMA,那你要确定一下你DMA的数据宽度,以及传输多个个数据,如果你采样的数据与DMA传输数据宽度不一样,也会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那你要确定一下你DMA的数据宽度,以及传输多个个数据,如果你采样的数据与DMA传输数据宽度不一样,也 ...
  1. u16 rebuf[20];

  2.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0;

  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4.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从这里看这个代码存放没有问题啊!
这些我都检查过了。

网友A:
你是多通道采样。还是单通道采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多通道采样。还是单通道采样的。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官方例程里面也是这样配置 ADC单通道连续转换模式 DMA连续中断模式

楼主:
苦逼了,怎么看怎么测都实现不了。。。难道以后不能用这个功能了么。。。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0;
单通道为1,你试试,你有几个通道就设为几,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0;
单通道为1,你试试,你有几个通道就设为几,

这个是存放的长度吧!如果改为1的话和直接用ADC中断应该没什么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