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保险丝方面的只是探讨

楼主(2013-06-18):
我最近在做一个基于MSP430单片机的传感器的设计的,其中要求做到雷电防护的,这里面的就用到了温度保险丝,以前是没用过的,这次也是半明半白的就选用了一个温度保险丝的,不过还是不太理解其用处的,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下的了

楼主:
温度保险丝也叫做温度熔断器,是温度感应回路切断装置。
温度保险丝能感应电器电子产品非正常运作中产生的过热,从而切断回路以避免火灾的发生。常用于:电吹风、电熨斗、电饭锅、电炉、变压器、电动机、饮水机、咖啡壶等,温度保险丝运作后无法再次使用,只在熔断温度下动作一次。

楼主:
温度保险丝有额定电流和电压、熔断温度(Tf)、使用温度(Th)、 最大温度(Tm)要在规定的参数下使用。

楼主:
温度保险丝要安装在只能够感应温度保险丝热源的场所。构造上不可避免时要设置热阻隔物,例如安装于加热器时要注意不能直接连接,以免热线加热到温度保险丝上

楼主:
当电流流过导体时,因导体存在一定的电阻,所以导体将会发热。且发热量遵循着这个公式:Q=;其中Q是发热量,是一个常数,I是流过导体的电流,R是导体的电阻,T是电流流过导体的时间;依此公式我们不难看出保险丝的简单的工作原理了。

楼主:
当制作保险丝的材料及其形状确定了,其电阻R就相对确定了(若不考虑它的电阻温度系数)。当电流流过它时,它就会发热,随着时间的增加其发热量也在增加。电流与电阻的大小确定了产生热量的速度,保险丝的构造与其安装的状况确定了热量耗散的速度,若产生热量的速度小于热量耗散的速度时,保险丝是不会熔断的。

楼主:
若产生热量的速度等于热量耗散的速度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也不会熔断。

楼主:
若产生热量的速度大于热量耗散的速度时,那么产生的热量就会越来越多。又因为它有一定比热及质量,其热量的增加就表现在温度的升高上,当温度升高到保险丝的熔点以上时保险丝就发生了熔断。

网友A:
我来学习啦,讲解的蛮好的,谢谢楼主了

网友A:
这个温度保险丝有没有体面封装的呢?貌似直插封装的体积蛮大的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各位的仔细解答的,我也了解了关于温度保险丝方面的只是的

网友C(2014-03-06):
温度保险丝定义(Define) :
• TCO:Thermal cutoff ;
• TL:Thermal-links;
• 温度保险丝,或称热熔断体
• 属不可复位、一次性的过热安全器件,使用时,一般将温度
保险丝串接(series connection,Not Parallel connection)于电
器线路中。当电器不正常工作或因其他原因而导致过热时,
温度保险丝自动熔断,切断电路,防止产生安全事故;
• 温度保险丝体积小、技术成熟、动作可靠和价格便宜,因此,
家电产品中广泛使用温度保险丝作为过热保护元件。

网友C:
温度保险丝插板插座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