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抖动如何消除

楼主(2013-06-18):
如何消除Capsense的抖动

楼主:
就是要每触摸slot一次,使数值加一,怎么实现

网友A:
可以考虑检测到一次触摸后再检测到一次没有触摸再计数?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思路就与按键消抖动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