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陶瓷放电管与气体放电管

楼主:
我最近在做雷电防护设计的,其中用到气体放电管的,但是查了很多资料的,有些又用陶瓷放电管,看着两者好像是一种的,但是却怎感觉有区别的,头大了啊,个为大侠给分析分析的吧

楼主(2013-06-18):
气体放电管包括二极管和三极管,电压范围从75V—3500V,超过一百种规格,严格按照CITEL标准进行生产、监控和管理。 放电管常用于多级保护电路中的第一级或前两级,起泄放雷电暂态过电流和限制过电压作用。

楼主:
陶瓷放电管用陶瓷密闭封装,内部由两个或多个带间隙的金属电极,充以惰性气体氩气,氖气构成

楼主:
这是两者的基本解释的,看着是两种不同的元器件的,但是查看其个子元器件的图片时,却发现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楼主:
下边是关于陶瓷放电管的工作原理的--------当加到两电极端的电压达到使气体放电管内的气体击穿时,气体放电管开始放电,由高阻抗变成低阻抗,使浪涌电压迅速短路至接近零电压,并将过电流释放入地,从而对后续电路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当浪涌电压消失后,陶瓷放电管熄灭恢复到高阻抗状态,等待下一次动作,陶瓷放电管常用于多级保护电路中的第一级或前两级,起泄放雷电暂态过电流和限制过电压作用

楼主:
但上边这个解释跟气体放电管的解释有一致了,有些不解了。。。

楼主:
这个是其选型要求的++++陶瓷放电管产品选型:
1:直流击穿电压下限值高于线路的最大正常工作电压。
2:冲击击穿电压值低于线路上可能出现的最高瞬间过电压。
3:室外设备选用10KA以上级,室内设备入口选用10KA以下级,设备终端处选用5KA以下级。
4:根据产品大小,选择适合体积大小的放电管。

楼主:
气体放电管包括贴片、二极管和三极管,电压范围从75V—3500V,超过一百种规格,严格按照CITEL标准进行生产、监控和管理。

楼主:
感觉还是有些区别的,糊涂了,求各位给指引一下的啊。。。

网友A:
楼主讲解的比较仔细的,我看完分析了下的

网友A:
气体放电管跟陶瓷放电管可以算作同一个元器件的啊

网友A:
若从封装的材料看可以叫陶瓷放电管的,单若从封装的气体方面讲的话,也可叫气体放电管的啊

网友A:
所以我觉得是同一元器件的不同的叫法的把,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的啊

网友B:
对这一块   不是很了解    楼主   需要好好看看先

网友C:
看了这些分析的,我也觉得是同一元器件的啊,不知大家的看法的啊

网友C:
不过呢,光在这里谈论的,也不一定就是千真万确的,有空的去下电子市场的多问问学学的就知道了啊

网友D:
我个人认为也是同一种电子元器件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的,气体放电管是一种间隙式的防雷保护元件,常用于多级保护电路中的第一级或前两级,起泄放雷电暂态过电流和限制过电压作用。

楼主:
这里有个专门介绍该气体放电管的资料的,分享给大家了

楼主:
好了,我这里结贴了,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E:
谢谢了   楼主   放电管这一块   了解的还是不够多   需要好好学一学   顶一个

网友B(2013-07-18):
感觉应该是一种管子   个人的理解   兄弟  帮你顶一个

网友B:
前端时间做臭氧发生器   用到了  应该是一种东西  个人的理解

网友F:
气体放电管是一种间隙式的防雷保护元件。气体放电管工作原理是气体放电。所以称之为气体放电管。按照管子外壳的材料不同分为玻璃气体放电管和陶瓷气体放电管。

按照放电电极的个数设置来划分,气体放电管可分为二极气体放电管和三极气体放电管等。

网友G:
看看先   资料还不错  谢谢了  楼主  先顶一个  有时间消化消化

网友H:
主要还是看  用于什么场合   不同的场合   需要不同的器件   个人的理解

网友H:
这一块   还是个人的理解   个人的观点

网友I(2016-06-22):
温故而知新

网友J:
这个问题的主要看实际的测试效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