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64GA002

楼主(2013-06-19):
求教给位大侠,PIC24F用C编程,我怎么做都无法将RB10和RB11这两个脚给置1, RA0(悬空)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置1,RB6(接外围电路)也可以,可是为什么这两个却不可以,求教给位高手,给予帮助。使用TRISAbits.TRISB10=1;也无法将端口转换成输入。这条命令根本无效。PORTBbits.RB10=1;也根本无法将此端口置1。跪求各位给点帮助。

网友A:
看看引脚有没有复用

网友:
LATBbits.LATB10=1;

网友B:
TRISAbits.TRISB10=1  ?

网友C:
应该是
TRISBbits.TRISB10=0;//0:管脚配置为输出,1:管脚配置为输入。理解**0=output  1=input
LATBbits.LATB10=1;  //单个管脚输出最好用锁存器(而不是用PORTBbits.RB10=1),具体原因请参考PIC24F的IO管脚datasheet,里面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