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电机过流控制疑问

楼主(2013-06-19):
有一个直流小电机,当电路因为某种原因而导致电流升高,假设为100mA,想实现一超过这个值,电路就断开,电机停止转动;电流正常,电机继续转动。尽量用最少的元件,怎么才能实现这个功能,求助各位。

网友A:
电流经过采样电阻 进入比较器驱动一个PMOS 控制电机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