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解决上电单片机死掉问题?

楼主:
电源接口使用usb接口,发现用手拿usb适配器的线接入电路板时,单片机会直接死机。
如果先连好usb线再上电,单片机工作正常。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

网友A(2013-06-19):
1 贴图来看,原理图和PCB图
2 死机,大多是电源没处理好 示波器先看看纹波
3 复位 看门狗之类的 你怎么处理的?

网友B:
也有可能和上电顺序有关,你用的啥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和上电顺序有关,你用的啥单片机

stm32f103x单片机,觉得和手的静电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贴图来看,原理图和PCB图
2 死机,大多是电源没处理好 示波器先看看纹波
3 复位 看门狗之类的 你怎么处理 ...

图已经贴了
示波器看波纹觉得没太大波动
因为是调试的电路板,暂时没有加看门狗

网友C:
应该是复位没做好,你的电路是否上电瞬间电流较大?

把电源部分完整贴出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