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过孔绿油问题

楼主(2013-06-19):
在网上看见说allegro的过孔盖绿油与altium designer里面的有点不一致,听说是制作过孔时不添加paste 与 solder相关的层,知道详细的请给一个完整的答案?

网友A:
过孔盖油与否,完全是你自己做过孔和焊盘的时候定义的
allegro注重于对“层”的理解。

网友A:
过孔,一般无特殊要求,是盖油的,
在焊盘制作工具中,soldermask top/bottom这2层中是不填数据的。

网友A:
另外 pastemask层是钢网层,也是不需要填数据的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B(2016-11-10):
解决了我的一大疑惑,非常感谢!

网友:
主要在用altium 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