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自动下载固件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2013-06-19):
我是用的 CY7C68013A ,通过usb口从PC加载固件(无EEPROM),根据说明文档里的方法 修改了 .inf 文件里的VID、PID,编译Ezloader.sys驱动后,连上电脑 ,只能按照芯片默认的 VID、PID 枚举一次,而没有使用固件里设定的VID、PID 重枚举。像是固件程序没有下载进去。
加载ezmon.sys 使用控制面板下载固件,提示信息请看这里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67943&epclose=1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CY网上的应用手册,关于CY7C68013A固件程序自动下载的说明。
http://www.cypress.com/?rID=342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CY网上的应用手册,关于CY7C68013A固件程序自动下载的说明。

谢谢。使用官方提供的新的固件下载方法解决了。

网友B(2015-11-27):
68013固件程序可以从芯片导出来吗?

网友B:
各位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