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么循环右移

楼主(2013-06-19):
我想把得到的一个字节中的八位数据镜像,比如0x01变成0x80,0x03变成0xc0 程序该怎么处理的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51里面貌似有这个指令  avr还真没看到过   你是用在哪里?

网友B:
必须是“右移”吗?

网友C:
最慢的方法,用程序左移位,把最高位取出,在结果右移位,如此循环8次
比较快的方法,把256个结果做成表,用查表法
最快的方法,用2个8位端口中间加1K电阻后交叉连接:PB0 - PD7, PB1 - PD6 ... PB7 - PD0,PORTB设置为输出,PORTD设置为输入,然后用2句搞定:PORTB = val; val = PIND;

楼主:
谢谢各位 看来我还是一位一位的移吧,没有更简单合理的程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看来我还是一位一位的移吧,没有更简单合理的程序了

可以变一个好点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