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TM32F103RBT6直接替换STM32F101RBT6不能工作,求解!!

楼主(2013-06-19):
急问:STM32F103RBT6直接替换掉STM32F101RBT6上电,不能正常工作,CPU外围器件及程序都完全相同,只是在烧写到STM32F103RBT6时,device里面换成STM32F103RC类型的!
请问STM32F103RBT6直接替换掉STM32F101RBT6需要改什么东西吗?谢谢!!

楼主:
两种型号的CPU均能用JLINK正常读取和烧写,但是烧写完成后原来STM32F101RBT6能正常工作,替换成STM32F103RBT6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你要说明不能够正常工作的是哪些功能,然后对照一下,两款单片机所对应的模块的不同,进行查找。

网友B:
CPU Max Clock不一样啊

网友C:
跑在101RBT6上的代码应该可以直接跑在103RBT6上。置于LS说的内核时钟的不同,103的最高主频高于101的,因此兼容没有问题。

但是LZ在烧片时,为何在device里选择“103RC”?C代表256K片上闪存,属于F1的大容量子系列,其闪存的page size=2KB;和B(128K)所代表的中容量子系列不一样,后则闪存的page size=1KB。

网友D:
还是版主比较给力    顶一个

网友E(2014-03-04):
看来还是有些别的